[产品应用]
CW32F030功耗最低能做到是多少?

楼主(2023-03-20):
CW32F030功耗最低能做到是多少?

网友A:
Q:CW32 MCU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A:CW32L系列,比如:CW32L083、CW32L031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其它系列,比如:CW32F030等,电流可低至20uA以下。

网友B:
大部分的国产芯片能做到20uA

网友C:
cw32f030工业级MCU深度休眠模式0.45uA

网友D:
4us的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网友E:
功耗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F:
CPU处于停机状态,内部FLASH和SRAM被关闭,唤醒方式只能通过GPIO输入引脚的电平变化来实现。

网友G:
在进行功耗设计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评估和优化,从而达到最佳的功耗性能。

网友H:
当将CW32F030设置为弱电模式(Low Power Run Mode)时,其最低功耗可降至约1.3uA的水平。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系统的外设、软件设计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功耗可能会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