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D32E503V 串口5不能使用,求帮助

楼主(2023-03-20):
GD32E503V 串口5不能使用,管脚复用了,时钟配置都检查过了,但是不进中断,相同的配置,串口1~4就可以使用,代码如下:
void USART5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5);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C6_USART5_CFG,ENABLE);
       gpio_afio_port_config(AFIO_PC7_USART5_CFG,ENABLE);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MAX,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MAX, GPIO_PIN_7);

       usart_deinit(USART5);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5,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5,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5,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5,115200);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5,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5,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5);

       nvic_irq_enable(USART5_IRQn, 1, 0);
       usart5_interrupt_enable(USART5, USART_INT_RBNE | USART_INT_IDLE);
}

楼主:
急!大家帮忙看看啊,新手入行搞不定了

楼主:
别沉啊,大佬们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沉啊,大佬们求帮助

能发送吗,还是知识不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送吗,还是知识不进入中断

不能发送,各种中断也都进不了

网友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这个开了吗

网友A:
我这边调试可以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usart5_interrupt_enable(USART5, USART_INT_RBNE | USART_INT_IDLE);串口5使用自己的中断使能函数,中断标志也是串口5自己的。改成usart5_interrupt_enable(USART5, USART5_INT_RBNE | USART5_INT_IDLE);就可以了,太粗心了,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B(点评):
有时候是想当然,没注意看函数入参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这个开了吗

在其他函数开了,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C(2023-12-09):
usart5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5,USART5_INT_FLAG_TC);  发送完成中断也清除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