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如何配置NPCP215F SDO1输出

楼主(2023-03-20):
pc, sd

NPCP215F是新唐推出内置Waves音效算法的功放IC, 有四路I2S输入,分别为SDI0,SDI1,SDI2,SDI3.三路I2S输出SDO0,SDO1,SDO2.在软件界面中,左下角设置相应的增益即选择对应的输入输出.

选择输入输出, 同时在Nuvoton Maxxlogger中设置相应IOI2S 输入/输出.如下图中设置SDO2

但选择输出SDO1, GUI没有SDO1选项

只能手动修改.步骤如下:

  • 主界面output Digital 1增益设置为0.
  • 配置完成后,产生配置寄存器数据文件.
  • 在生成的文件MaxxAudio_Cmd_FULL.c中,找到IO配置
    0xFF, 0xAB, 0xDA,  // Set GPIO Selection 1
    0x00, 0x3F, 0x7F,  // ==> SDO3, SDO2, GPO07, SDO0, SDI3, SDI2, SDI1, SDI0, SYNC, DCLK,
    可看出SDO1配置为GPO07,
    修改为以下数据后保存即可
    0x00, 0x3F, 0xFF,  // ==> SDO3, SDO2, SDO1, SDO0, SDI3, SDI2, SDI1, SDI0, SYNC, DCLK,

    如需要调试,可Script Helper验证.

网友A:
不太在行,帮你顶下

网友B:
有技术团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