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CB板上的槽孔的作用

楼主(2023-03-20):
为什么电源PCB上面一般有很多槽孔?下面就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理解与经验。
大家看到的板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孔槽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安全间距,与爬电间距;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或一个导电部件与设备及易接触表面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 沿绝缘表面放电的距离即泄漏距离也称爬电距离,简称爬距。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需要把这个距离做大一点,把风险降低一些,那么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开槽的宽度一般是需要大于1mm。
一般我在设计的时候都是开槽在1.5MM,保证足够安全。
开槽的目地是什么?
首先是保证产品在工作时出现爬电产生的危险,另一方面安规有一定的要求,在电源AC输入时,要保证有8MM的安全间距,交流与控制级部分也要保证有8MM的安全间距,并且要求开槽,防止产生爬电现象的产生;输出部分的间距也要有6MM以上,如果安全间距不够也是要开槽的。
所以很多PCB上就出现了好多槽孔。

网友A:
PCB板上的槽孔有多种作用,以下是其中几个常见的:

电气隔离:槽孔可以在PCB板上创建物理隔离,以避免电气信号相互干扰。通过在槽孔周围留出一些无铜区域,可以在电气上隔离相邻的电路元件或信号。

固定部件:槽孔可以用于固定部件,如电子元件或机械零件。通过在槽孔中安装螺丝或螺母,可以将这些部件牢固地固定在PCB板上。

通风:槽孔还可以用于通风,以帮助散热。在高功率电路上,散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热可能会损坏电子元件。

接地:槽孔也可以用于接地,以帮助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将槽孔连接到地面,可以消除电气信号中的噪声,并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总之,槽孔是PCB板设计中非常常见和重要的元素,可以用于各种用途,以帮助实现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B:
槽孔貌似有理,销售时唬外行可以唬得一愣一愣的,可是理性分析与实验都表明,并没有什么卵用,反而是破坏了绝缘,PCB板材的绝缘性被槽孔的空气替代,而PCB的绝缘性远远大于空气!玩过高压的都知道,空气经常被击穿,可是,你见过PCB上的绝缘树脂被击穿的么,基本没见过吧!

网友C(点评):
PCB受潮或者表面吸附了尘埃的时候,绝缘性能远不如空气

网友D:
首先,PCB开槽考虑到结构强度,不是你想开就开,有必要才会开槽,PCB厂加这个工序不要钱的吗?
其次,开槽给信号走线带来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除非你安规电路为主,但是电源也没有这么乱开槽的。至于说到常见,这个未必了。除非是因为结构设计原因导致PCB必须有缺口,开槽一般都是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