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批拆机光耦料,可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3-20):
买了7K,3K已经上机贴好了,初测400片有5片不良;翻查来料发现,同一批料,丝印的样式不一样;
同一盘料,批号不一样;所以料100%有问题。
销售方让我先把未上机的约4K,退回去,这样可行吗?

遇到这情况,可以怎么处理?请支招。

网友A:
不良率太高,麻烦.

网友B:
拆机料不良率是会比较高的。要看销售方有没有事先告知是拆机料,若已告知,就只会给你们退款未上机的部分。若未告知,可以沟通全部退款。

楼主:
不知道的,已经一再强调要原装正品的。
让对方赔偿一部分返修费,合理吗?
我们的是户外设备,安装难度也很大,质保要5年,不换掉,又担心以后不良率太高。
返修吹焊的对其他器件也有可能损坏,所以风险也大,,很纠结。

楼主:
帮忙看看,那几颗料正常?

网友C:
使用拆机件,要的是用可靠性、良率换便宜,要有这个心里准备,有不良的换一个就是。

网友D:
MOS管和光藕这种最容易坏的东西,基本上一个PCB上就它坏了,其它的件都可以拆机料卖,就这两个不行。
还有就是MAX232和74LS125,容易用来做隔离接口的。

网友E:
做设备还不找正规代理商;

我们大部分器件都是原厂直接采购;还要签品质协议,供应商也有账期;
出了品质问题他们必须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设备还不找正规代理商;

我们大部分器件都是原厂直接采购;还要签品质协议,供应商也有账期;

量不大,平时都是立创上备,个别备不到才找这些供应商。几年来品质还好,这次掉链子了。

网友F:
这么大的量的低端料不找品牌商,就算是国产的也好,修板的人工费比器件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