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都在用什么观测器

楼主(2023-03-20):
是金典的滑膜,还是龙博格,或者锁相环,磁链等

网友A:
什么观测器?锁相环?

网友B:
不是用示波器吗?

网友C:
学习Ti的观测器咯,做一个超越它的

有道理

网友D:
你说的观测器和示波器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E:
是磁链的

网友F:
高低速下,反电势并不相同,但是转子的磁链是基本接近的如果以磁链作为观测对象,就可以避免低速下信噪比和非线性因素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磁链模型的思路

网友G(2023-05-13):
什么是龙博格?

网友H:
凌鸥用的就是经典的滑模观测器吧,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观测器都是采样反向电动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