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没有办法在单片机中实现pid自整定?

楼主(2023-03-20):
看模糊算法只是对那三个参数进行调节。那有没有办法让程序实现自动调节?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比如自学习功能,但是MCU跑算法够呛。

网友B:
示波器吗?

网友B:
整定应该是可以的,看你怎么实现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了,速度环电流环参数,需要先辨识好电阻、电感、反电动势常数、惯量J

网友D:
可以的,前提是得有感知层。

网友E:
PID不是基于模型的,因而适应性更好一些,更通用一些

网友F:
感觉如果简单的整定一下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G:
算法太复杂的话 会不会运行不起来呢

网友H:
能不能运行感觉取决于自整定算法的复杂性

网友I: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自己做一个小算法

网友J:
那需要考虑清楚各种情况下需要如何做以及调整的步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