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83RBT6在手机APP无线温控器应用中的优势

楼主(2023-03-21):
最高主频 64MHz

●工作温度:-40℃ 至 8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105℃全面达到JEDEC最高等级

●最大 256K 字节 FLASH,数据保持 25 年 @85℃

●最大 24K 字节 RAM,支持奇偶校验

●复位和电源管理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实时时钟和日历

--支持由 Sleep/DeepSleep 模式唤醒

●段码屏显示

网友A:
无线控温器以前没概念,搜索了一下,家里的浴室暖风控制面板就是

网友B:
现在无线温控器都是通过什么无线方式进行控制的呢

网友C:
HBM ESD、MM ESD、CDM ESD、Latch up这些都是什么指标啊

网友D:
JEDEC即 固态技术协会是微电子产业的领导标准机构

网友E:
FLASH里边的数据在什么情况下会提前丢失呢

网友F:
哇 一般来说flash数据的保持时间通常为几年到几十年,这个25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都有哪些外设都还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H:
无线控温器具体使用的是是WIFI 还是蓝牙还是其他无线传输,优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