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23-03-21):
大佬们,为啥新唐N76E003我跑官方urat例程串口助手那都没有反应,是串口助手的问题吗,换了三个都是一个样。

网友A:
1 检查串口驱动,
2 检查信号匹配 232 电平或者是TTL电平
3 检查RX TX 是否接对 需要交叉

谢谢大佬 ,我原来是没有rx tx交叉接,太粗心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