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系列上电为啥有个start-up timings

楼主(2023-03-21):
#21ic问答#
为啥gd32f4xx上电时有143ms的start-up timings,这段时间在干啥?
stm32f4xx系列就没有这个时延。

网友A(2023-04-23):
你可以屏蔽一下看看喽

网友B:
一般是为了保证程序可以有效可靠的运行吧

网友C:
这个而到是没注意,不过一般就是为了开启时钟部分稳定一些吧

网友D:
你可以研究一下,把该延时去掉试试

网友E:
你看看执行这个函数之前是在做什么,基本就是为了等待它初始化完成吧

网友F:
有可能是为了等什么外设时序吧

网友G:
这143ms的延时一般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H:
你看看这个start-up timings是个子函数还是一个变量啊?

网友I:
正常是为了等待时钟同步,但是也不能用这么大的延时吧

网友J: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FAE,看看有没有针对这方面的说明手册之类的

网友K:
估计是起振需要时间吧。

网友L:
应该是在等待外设和系统启动。

网友M:
之前好像听说GD的启动时间比ST的慢,估计是为了增加这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