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系列MCU是如何达到这么高的抗干扰能力呢?

楼主(2023-03-21):
为了实现高的抗干扰性能,与事后补救或者保护的方式相比,主动防御明显更有优势,也就是让MCU不那么容易被外部干扰改变到内部记忆。
首先,针对辐射骚扰能量的特性,尽量减少骚扰能量的引入,也就是说电路设计这块需要遵循环路最小原则,尽量在各个维度实现最小的环路面积和接收增益。因为辐射骚扰的能量引入途径,归根结底还是电磁感应。如果MCU没有外围电路或者被关在一个铁笼子(法拉第笼)里,外面的干扰是很难辐射进去的。
其次,增加外围电路防护,将干扰能量隔绝并泄放在核心电路外围。比如说MCU为了控制一个负载,不得不引出一根长线对外的,那通过这根长线接收到干扰能量不可避免了,只能在MCU的外围增加一些保护器件或者人为构筑一些对能量泄放通道,让干扰能量不易于被传导到MCU内部的核心敏感区域。
第三,MCU内部设计做相应改造。MCU内部设计也是像一个城市一样,有城门,有道路,有码头有管理机构。如果在MCU设计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外来干扰能量的引导和防护,那也能够很好的避免和化解干扰问题。

网友A:
MCU内部设计也是像一个城市一样,有城门,有道路,有码头有管理机构

网友B:
可以在单片机外面增加金属外壳屏蔽干扰

网友C:
一个方面就是让单片机原理电源和其他干扰源,另一方面是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提高稳定性

网友D:
单片机外部的干扰更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比较麻烦的。

网友E:
抗干扰能力的效果如何的

网友F:
可以将单片机周边开孔,然后做一个屏蔽罩,将单片机罩起来,搞定。

网友G:
如何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H:
外时钟是高频的噪声源,除能引起对本应用系统的干扰之外,还可能产生对外界的干扰,使电磁兼容检测不能达标。

网友I:
这个怎么在硬件电路上**呢

网友J:
第一在电源输入端加电源噪声滤波器。第二在电源输入线上加抗干扰磁环。第三将单片机电路板用金属罩封闭。

网友F:
在电源旁路并上0.1UF的瓷片电容来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K:
CW32系列MCU的性能不错。

网友L:
CW32芯片本身在内部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各种ESD抗干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