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糖仪控制板

楼主(2023-03-21):
控制板功能

电子血糖仪的原理是通过电化学反应来测量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一般来说,电子血糖仪的测试原理如下:
1.在测试之前,将一滴鲜血放到测试带上的反应区。
2.反应区内的酶会将葡萄糖和辅酶变成另一种物质,同时释放出电子。
3.测试仪器的电极会读取这些电子,根据电子的数量来计算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4.测试仪器将计算出的葡萄糖浓度显示在测试仪器的显示屏上,供用户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电子血糖仪的测量结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测试方法、环境温度、血样质量等等。因此,在使用电子血糖仪时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照要求进行测试。

系统框架

模块及配件

  TCOOP-M001-降压模块-FR9801 (将车辆电源转化为控制板所需的电力)
输入电压:7-18V
输出电压:5V
输出纹波:50mV
最大持续输出电流:1.6A
工作效率:>=94%
保护:限流保护,过温保护,过压保护
开关频率:600KHz
工作温度:-40°C  ~  +85°C
待机电流:200uA

  TCOOP-M002-双节锂电池充电模块-CN3702 (锂电池充电功能)
输入电压:9-18V
输出电压:8.4V±1%
充电电流:0.8A
工作效率:>=90%
保护:防反灌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安装方式:2.54*6P排针
开关频率:550KHz
尺寸:23*16.5*4(mm)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 85℃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TCOOP-M079-MCU模块-MS51FC0AE
内核:1T 8051 微处理器;
工作频率:可达 24 MHz;
工作电压: 2.4V 至 5.5V;
工作温度: - 40 ℃ 至 + 105 ℃;
I/O口:18个通用I/O口;单个I/O口最大灌电流:16mA;单个I/O口最大拉电流:8mA;所有I/O口最大灌电流:100mA;所有I/O口最大拉电流:100mA;
输入低电平:0-0.3VCC;
输入高电平:0.7VCC-VCC;
可配置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阻值为51K;
内存FLASH: 32 KB 应用程序;内嵌 2 KB SRAM模数转换器(ADC):提供 10 通道ADC;12 位分辨率;可达 500 KSPS ( 每秒采样率 );脉宽调制器(PWM);可输出 12*16-bit 路 PWM;捕捉 ADC 功能;可配置的死区时间;    通讯接口:1 组 SPI;1 组 I²C ( 可达 400 kbps );2 组 UART;

   TCOOP-M007-降压模块-AMS1117-3.3 (MCU供电系统)
输入电压:4.5-7V
输出电压:3.3V
输出电流:500mA(根据输入电压选择最大电流)
安装方式:2.54间距排针
工作温度:-40°C  ~  +85°C
尺寸:25*11*6mm

   TCOOP-M025-液晶屏驱动模块-HT1621B(驱动液晶屏显示)
工作电压:2.4V~5.2V
工作频率:256kHz 内建 RC 振荡电路LCD模式:1/2 或 1/3 的偏置,1/2、1/3 或 1/4 的占空比显示矩阵:32×4 的 LCD
驱动通讯方式:3 端串行接口

   TCOOP-M008-存储模块-AT24C16/AT24C64
工作电压:1.8-5.5V
工作电流:1mA
存储器容量:16Kb (2K x 8)
通讯协议:IIC功耗:8uA@5V
擦写寿命:100万次
工作温度:-40°C  ~  +85°C

TCOOP-M010-传感器模块-称重模块-HX711
输入电压:DC2.8-5.2V
工作电流:<1.6mA
精度:24位AD采样
输出数据速率:80HZ
保护:短路保护故障提示:未接传感器,传感器任意一根线断路,传感器任意两根线短路
安装方式:传感器2.54*6P排针;
通讯口2.54*4P排针
尺寸:16*25*3(mm)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 85℃
贮存温度范围:-6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