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上机操作

楼主(2023-03-21):
河北稳控科技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上机操作

一、查看生产信息
指令$INFO\r\n 可查看设备的生产信息以及通道参数。
=================== COPYRIGHT INFORMATION ==================
TYPE: VTN416
……
=================== VERSION INFORMATION ==================
HWVER: 300
SFVER: 150
=================== FACTORY INFORMATION ==================
MCODE=3F617085FFFFFFF1
M DATE: 1810 (设备生产日期, YYMM)
F DATE: 1810 (设备出厂日期, YYMM)
VMINFO: 6XX 4 4(VM 设备型号, VM 设备数量,每个 VM 设备的通道数)
================== ANALOG CHS INFORMATION =================
ADC16INFO:
……
ADC12INFO:
……

二、数据存储与发送
自动存储与发送
仅当设备处于“自动定时启动模式” 时,数据的自动存储和自动发送功能有效,在此模式下, 寄存器STORE_MIN 用于设置间隔多长时间进行一次数据保存,寄存器 SEND_MIN 用于设置间隔多长时间进行一次数据发送,这两个寄存器单位均为“分钟” 。需要注意的是:寄存器 SEND_MIN 的取值应是 STORE_MIN 的整倍数,例如,若 STORE_MIN 设置为 5 分钟,则 SEND_MIN 的值应该设置为 5、 10、 15、 20......。
若 USB 接口连接有 U 盘,则会自动将内部存储的数据同步到 U 盘。
当 VTN4XX 工作于自动启动模式时, 每次启动后自动完成传感器数据采集、 存储、 发送工作, 并在工作完成后自动关机。根据外接传感器信号质量强弱,整个工作过程的耗时会有不同, 寄存器 SMIN_SEC 用于设置每次自动开机后工作过程最小的时间长度,单位为“秒” 。 若在 SMIN_SEC 指定的时长后仍不能完成所有通道的测量工作,则设备会在无操作时长参数规定的时长后强行保存或发送一组数据,然后关机。

数据发送时使用前导识别符号“$VTNDAT>>” ,之后为 MODBUS 协议的 64 通道值,举例如下:
56 54 4E 44 41 54 3E 3E 01 03 80 34 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5 A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2F
01 5F 00 CE 00 F6 00 E7 01 0A 01 74 01 3B 01 5C 01 1C 01 4F 00 C4 01 06 01 4E 01 2A 01 4A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18(以上数据均为 16 进制)
56 54 4E 44 41 54 3E 3E: 字符串“$VTNDAT>>”的 ASCII 码
以下内容为 MODBUS 协议的 64 通道数据
01 03 80: 设备 01 输出的寄存器值,共有 128 字节数据(每两个字节表示一个寄存器)
34 72: 第 1 通道值, 0x3472=13426,即: 1342.6Hz
......
FF FF: 第 64 通道值
01 18: 数据帧校验 CRC16(数据帧是指从 01 03 80 开始的数据)
注:数据前导识别符号默认为“$CHDAT=” ,可使用指令$STFX=xxxx 自定义前导符号设置,例如: $STFX=DATA:,则设备主动上传的数据包会是“DATA:+MODBUS 协议的 64 通道值”
例如: $STFX=,则设备主动上传的数据包会是“MODBUS 协议的 64 通道值”

手动存储一组数据
长按【SWITCH】按键,当数码管显示类别切换后不要松开,约 2 秒后自动存储一组数据,数码管显示数据(DAT SAVOK),蜂鸣器短响表示存储成功,立即松开按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