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8x系统初始化注意事项

楼主(2023-03-21):
LKS32MC08x系列芯片在芯片上电初期,模拟模块不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5V系统稳定时间比3.3V系统长。LKS08x的初始化代码中新增5V电源检测代码,保证系统初始化阶段的稳定性,提高抗干扰能力。LKS08x库函数默认是添加此段代码。请根据各自电源方案选择是否保留此段代码。

void Clock_Init(void)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解除系统寄存器写保护 */
    SYS_AFE_REG5 |= BIT15;     /* BIT15:PLLPDN 开PLL */
   #if  1                                              //5V系统使用
SYS_AFE_REG6 |=(BIT8|BIT9);//配置为3.6V监控,可根据实际配置其它档位:3.6V/3.9V/4.2V/4.5V
while(SYS_AFE_CMP & BIT13);//等待外部5VOK
#endif
    SoftDelay(100);            /* 延时100us, 等待PLL稳定 21.4.17*/
    SYS_CLK_CFG = 0x000001ff; /* BIT8:0: CLK_HS,1:PLL  | BIT[7:0]CLK_DIV  | 1ff对应96M时钟 */
}

网友A:
初始化很重要

网友B:
从代码上看不出来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用来稳定呀

网友D:
单片机可以自动检测什么时候稳定了吗

网友E:
3.3V由5V输入产生就可以了

网友F:
那么我的延时时间是手册给的数据还是一个经验数据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么我的延时时间是手册给的数据还是一个经验数据呀

估计是一个经验值  就跟LC充放电回路似的  得有一个电压上升并稳定的时间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网友H:
5V电源检测代码是通过什么模块进行检测的呢

网友I:
这个是内部的电压监控模块吗  那么它的电压基准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J(2024-01-06):
理论上加上更可靠些

网友K:
LKS08x的初始化代码中新增5V电源检测代码,保证系统初始化阶段的稳定性,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L:
LKS32MC08x系列芯片在芯片上电初期,模拟模块不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LKS08x的初始化代码中新增5V电源检测代码,保证系统初始化阶段的稳定性,提高抗干扰能力 ...

确实是初始化很重要

网友M:
LKS08x库函数默认是添加此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