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LKS05X 系列ID读取流程

楼主(2023-03-21):
LKS05X 每颗芯片均包含唯一的 ID(由生产厂家生成)。ID 存放在 FLASH 的 NVR 特定区域, 该区域无法被用户擦除,仅能读取。凌鸥公司提供了读取函数,如下:

  1. void ReadLKS05X_ID(void)

  2. {

  3. uint32_t LKS_ID1;

  4. uint32_t LKS_ID2;

  5. uint32_t LKS_ID3;

  6. uint32_t LKS_ID4;

  7. LKS_ID1 = Read_Trim(0x0000084C);

  8. LKS_ID2 = Read_Trim(0x00000850);

  9. LKS_ID3 = Read_Trim(0x00000854);

  10. LKS_ID4 = Read_Trim(0x00000858);

  11. }

LKS_ID1/2/3/4,四个数据合成一个唯一 ID。

一般而言,客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修改调用函数--ReadLKS05X_ID()的实现即可;读取函数Read_Trim()源自库函数,不能修改。

网友A:
嗯,探究函数背后的秘密。

网友B:
新品device 都是存放在固定地址的.

网友C:
这个是固定的地址吧,应该是每个芯片都有固定的地址的。

网友D:
是不是每个芯片的ID是唯一的?

网友E:
这个ID是不是唯一的值?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单片机的唯一ID?

网友G:
这个是芯片唯一的ID吧?

网友H:
所有厂商的id的编码模式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ID是不是唯一的值?

对于每一颗芯片来说 这个id就是唯一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ID是不是唯一的值?

是的  应该是唯一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来防伪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的  应该是唯一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来防伪的

现在是不是还不能根据这个id进行芯片的溯源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现在是不是还不能根据这个id进行芯片的溯源啊

估计够呛 感觉现在至少国内的是做不到的 国外的也够呛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固定的地址吧,应该是每个芯片都有固定的地址的。

感觉应该是每个厂家的地址不同 但是一个厂家的所有芯片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地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