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MCPWM输出全0全1

楼主:
in main.c

    volatile int i;
    SYS_PROT = PSW_PROT;
    SYS_CLK_CFG = 0x01FF;

    SYS_SFT_RST = 0x00FF;
    SYS_SFT_RST = 0x0000;
    SYS_CLK_FEN = 0x0008;

    //mcpwm config
    MCPWM_PRT       = 0x0000DEAD; //enter password to unlock write protection
    MCPWM_TH        = 0x00000BCD;
    //-------

    //all 1
    MCPWM_TH00      = -0x00000BCD;
    MCPWM_TH01      = 0x00000BCD;
    MCPWM_DTH00     = 0;
    MCPWM_DTH01     = 0;
    MCPWM_SDCFG     = 0x1 << 4;   //t0 update
    MCPWM_FAIL     |= 0x00000040; //moe
    MCPWM_IO01     |= 0x00000000; //cmp mode
    //-------
    MCPWM_TCLK      = 0x0000000C; //ton, tclk_en, tclk_div[1:0], no div
    MCPWM_AUEN      = 0x3;        //enable auto update of th00 & th01
    //enable t1 event irq
    MCPWM_IE        = 0x2;
    MCPWM_UPDATE    = 0x0000FFFF; //write corresponding bit to trigger update
    //MCPWM_PRT     = 0x0000CAFE; //write any value other than 0xDEAD to enable write protection

    NVIC_EnableIRQ(MCPWM_IRQn); //enable the adc0 interrupt
    __enable_irq();            //clr PRIMASK
    SCB->SCR &= ~0x00000010;   //clr SEVONPEND
    GPIO1_POE       = 0x1 << 4 | 0x1 << 5;
    GPIO1_F7654     = 0x0033;
    i = 10;

    while(i--){
        while(0x1 != (0x1 & MCPWM_IF)); //wait for MCPWM_IF[0] -TH event
        MCPWM_IF |= 0x1;
    }
PASS;

in interrupt.c

void MCPWM_IRQHandler(void)
{
    MCPWM_IF |= 0xFF;
    GPIO0_PDO = ~GPIO0_PDO;
    if(GPIO0_PDO==0){
        if(MCPWM_TH00 != MCPWM_TH){
            GPIO1_PDO = ~GPIO1_PDO;
            MCPWM_TH00 = MCPWM_TH;
        }
        else{
            MCPWM_TH00 = -MCPWM_TH;
            GPIO2_PDO = ~GPIO2_PDO;
        }
    }
}

综上,

TH00 = TH01 可实现mcpwm输出全0

TH00 = -TH TH01 = TH,可实现mcpwm输出全1

网友A(2023-03-21):
输出全0或全1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全0或全1的意义是什么?

电机控制专用,停机需要全0或者全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全0或全1的意义是什么?

还比如电机刹车的时候也需要输出全0或者全1,是全0还是全1主要看驱动极性啦

网友D:
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既然用pwm全输出1或者0,那么用pwm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既然用pwm全输出1或者0,那么用pwm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全程都是全0或者全1 是说的某一个时间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机控制专用,停机需要全0或者全1

请问在刹车或者加速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配置呢

网友B(点评):
全0或者全1是在关闭MOS管的时候用到吧,电机会在惯性下继续旋转一会。刹车的话,通过控制放电电路或刹车电路,让电机迅速停下,或者软件控制给定量为0,就会停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刹车或者加速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配置呢

这种是不是得两路pwm配合使用了呢

网友H:
从全0或者全1状态退出的话 还需要再次配置吗

网友I:
单片机里边的时序可以写的非常复杂吗 自动的停机啊  刹车啊 加速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