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关于中颖MCU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3-21):
看了一下中颖的MCU,怎么感觉对于通讯接口都没有具体的描述,请问中颖的32位或8位MCU有CAN或是USB通讯口的嘛?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2023-11-12):
建议楼主官方确认一下,官方没有就咨询一下代理

网友B:
CAN通讯的32位芯片就有的

网友C:
CAN在工业控制领域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D(2025-08-30):
中颖 MCU 常见疑问集中在:选型时如何匹配资源与功耗需求;开发工具兼容性及调试问题;外设驱动开发的时序匹配;低功耗模式配置与唤醒机制;触摸模块灵敏度调试;量产时的程序加密与烧录效率,建议结合数据手册与官方示例逐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