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SH32F205高性能电机主控芯片一些外部通信问题

楼主(2023-03-21):
中颖SH32F205高性能电机主控芯片相关参数如下:

基本看了一下都是串行通信,这款新芯片作为驱动器芯片设计的话如何高速对外通信?

网友A(2023-07-07):
一般可以用串口通信吧

网友B:
这个高速对外就是想与其他MCU对接呗

网友C:
可以用串行通信啊,就串口之类的都行

网友D:
电机控制一般可以用PWM来控制吧

网友E:
IO正常通信就行吧

网友F:
你电机驱动对外通信的话可以用SPI吧,来控制

网友G:
我看有DMA啊,可以用DMA+SPI的方式试试啊

网友H:
这芯片很强啊,还有最多78个IO啊

网友I:
用SPI或者串口方式与外面设备通信我觉得就可以

网友J:
电机专用控制模块这个咋用啊?

网友K(2023-11-12):
用SPI通信吧

网友L:
SPI或同步串口

网友M:
这要看你和外部通信的外设是什么,有什么要求。

网友N:
你要和什么高速外设通信?

网友O(2025-08-30):
中颖 SH32F205 外部通信问题可能涉及接口配置:检查 UART/SPI/I2C 的波特率、数据格式是否匹配;硬件上确认引脚连接、电平匹配及时钟稳定性;软件中查看中断使能、收发缓冲区处理。还需排查干扰导致的通信丢包,可加滤波或校验机制,参考数据手册时序参数调试。

网友P:
中颖 SH32F205 作为电机主控芯片,多采用串行通信。若要高速对外通信,可依外设及需求选 SPI 或串口。它有多个串行通信接口,如 3 个 UART、2 个 SPI、1 个 TWI ,还能利用 DMA 提升效率,也可借助 GPIO 实现普通通信 。

网友Q(2025-11-18):
中颖 SH32F205 常遇 UART/SPI/TWI 接口通信问题,如波特率等参数不匹配致数据错乱,引脚连接或复用错误引发通信中断;DMA 配置不当降低传输效率,外部干扰让信号畸变丢包。此外死区设置不合理也会影响通信,需匹配参数、规范接线并优化 DMA 与中断配置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