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红外遥控协议标准与原理

楼主(2023-03-21):
  在红外线遥控系统中,标准的编码协议有很多种,如NEC协议、ITT协议、NokiaNRC协议、Sharp协议等等,但实现原理都是通过采用红外发光二极管来发出特定电路调制的红外光波到红外接收二极管进行光波接收后由电路解码来实现信息的传递,常见的红外载波频率是 38kHz,也有 56kHz、31kHz、36kHz、40kHz。因为采用的是红外线传输,属于一种远程遥控技术,因为其结构比较简单、成本极低,在各种家电及工业控制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空调遥控、电视遥控等大家都非常熟悉。

  红外线遥控的发射电路比较简单,核心还是对于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控制驱动,一般由三极管及部分基本电阻构成,发射信号的中央控制器芯片可由单片机或者是专用芯片构成。然后根据通信协议的要求将红外编码进行载波处理后通过红外二极管进行发射。如果是采用单片机的方式进行发射,就需要用到如定时器产生载波频率的PWM频率脉冲的方式进行发送。如果是采用红外发射专用芯片会更加简单,这种芯片已经将载波振荡器、编码器和发射单元集成于一身,不需要再进行专门的载波调制处理,相对更加稳定可靠。

  红外接收电路由红外接收管构成,当接收到发射出来的红外光波时,接收管可将接收的信号输出到检测电路,电路可将信号经过放大或检波后输入单片机或检测芯片来实现信号的判断与处理。对于红外接收管,通常也可以采用一体式红外接收头,这种接收管内部有信号放大电路,信号经过增益放大,内置特定载波滤波电路,如38kHz,所以输出的信号已经经过滤波处理,可直接进行单片机电路接收,但是这种一体式的红外接收头由于内部电路固定,只能接收特定载波频率的红外信号,不可以接收解析其他载波频率的信号。

  在各种标准的编码协议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NEC红外遥控协议,NEC协议由引导码、地址码、数据码组成,引导码是发送9ms高电平脉冲加4.5ms低电平脉冲开始通讯;地址码是发送地址码加地址反码,发送两次是为了进行检验,防止错误;数据码同样也是发送数据码加数据的反码,每个数据之间有560us的时间间隔。NEC协议是依靠收到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来判断数据0和数据1,高电平持续时间是0.56ms表示数据0,高电平持续时间是1.68ms表示数据1,最后NEC标准中还有一个重复码,比如是一直按同一个按键,就可以进行重复码发送,重复码的数据格式比较简单,同样是由9ms的脉冲开始,紧接着是2.25ms的空闲信号,随后是560us的脉冲即可。

完整格式:

引导码:

数据电平:
重复码:

  在实际进行红外遥控设计时,设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不同的地址和不同的数据码来实现不同红外功能的区分。各个设备厂家就有自己不同的编码定义和格式,同一个厂家的同类型产品很多红外编码是固定相同的,比方说不同型号的空调可以相互使用不同的配套遥控器,就是因为红外协议和编码定义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