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上电启动时测量到IO有阶梯波形或者异常的脉冲

楼主(2023-03-21):
NUC972上电启动时测量到IO有阶梯波形或者异常的脉冲

网友A:
因为3.3V和1.2V时间差过大,IO上电,内核没有,IO处于不可控状态,有POC的问题,表现为IO异常的脉冲

网友A:
另外Reset要在1.2V变高之后再变高,不然Power on setting latch会有问题,表现为随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