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ad 采集信号失真

楼主(2023-03-21):
最近用这个板子写了一个采集信号的,使用了dma,定时器驱动,但是采集的信号会有类似被调制的形状,有点怪,一时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对比一下示波器测得的波形,
降低信号频率或测直流信号看看。

楼主:
示波器测的波形没问题,使用50k采样率,信号频率才6k,试了一下直流其实波动也比较大,如图,纵坐标是V

楼主:
昨晚测试时发现接到io引脚上原始信号就会被干扰,本来6k的信号会多一个1k左右的频率,我配置的定时器会输出pwm,这会影响到ad的采集吗?ad在pa2采,pwm输出在p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