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HC32F460 IAR 9.3 的支持包吗?

楼主(2023-03-21):
有HC32F460 IAR 9.3 的支持包吗?

网友A:
IAR 9.3都出来了吗?

网友B:
例程里有支持包,请自行添加

网友C:
MCU 还是只能选择Cortex-M4,不能选择具体的mcu型号。

网友D(2023-09-11):
估计你用IAR的支持包就行吧,没必要研究9.3的吧

网友E:
这个不知道,应该能向下兼容的吧

网友F:
我觉得就像keil似的,pack这种keil5和4都可以用,所以IAR估计也是

网友G:
IAR的支持包我觉得不用太区分版本的

网友H:
IAR不像KEIL是分开安装芯片支持包的

网友I:
你去官网找找吧,IAR我用得少,用keil多一些

网友J:
要这么高版本的IAR干啥啊?不怕新版本不稳定啊

网友K:
正常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支持包也能用的

网友L:
你找个代理问问?不过用官网提供的支持包就先试试用呗

网友M:
这支持包还分版本了么?IAR这块

网友N:
应该没更新这么快,建议用keil,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