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MC1496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23-03-21):
参考手册里直接将里面的单12V改成了单5V电源,其它元件参数没变,仿真是正常的,但是在试验中,插上往10去的信号线信号直接归0变没了,后面也短路到地信号怎么插上就直接成0了呢?拔下测插线端子是有3.2V 频率是100K的信号过来,想问下我哪里又搞错了?MC1496换了一块也是这样的,外围几个阻容也查过没发现哪里焊错短路的,又搞不懂来上面请教下了。

原理图

网友A:
这断句和描述啊。。。。

先澄清几个问题:
1,输入信号怎么来的?
2,你说的测试线端子接的哪里?

信号源阻抗匹配的问题?
调调你输入那个 电位器说不定可以

网友B:
你仿真时的电路与实际电路不同。

电位器R13 是个100K 的,负载阻抗51ohm远小于100k。如果电位器没调到最小衰减,输出电平会很小,几乎就是0了。

网友B:
建议PIN 8,10 脚各接一个10K 电阻到分压电阻R11,R12的连接点。C6 仍然接PIN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