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C语言写的平衡车的PID控制程序框架

楼主(2023-03-21):
平衡车的PID控制程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包括传感器的读数、控制指令的输出、电机的控制等等。下面是一个基本的平衡车PID控制程序的代码框架,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和硬件环境进行修改和优化: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 PID控制参数
double Kp = 0.0; // 比例系数
double Ki = 0.0; // 积分系数
double Kd = 0.0; // 微分系数

// 当前角度和角速度
double angle = 0.0;
double gyro = 0.0;

// 上次的误差和积分误差
double last_error = 0.0;
double integral_error = 0.0;

// 电机PWM输出
int motor_pwm = 0;

// 读取传感器数据的函数
void read_sensor_data()
{
    // TODO: 读取传感器数据的代码
}

// 计算PID控制指令的函数
void calculate_control_command()
{
    // 计算误差
    double error = 0.0 - angle;

    // 计算积分误差
    integral_error += error;

    // 计算微分误差
    double diff_error = error - last_error;
    last_error = error;

    // 计算PID控制指令
    double control_command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_error + Kd * diff_error;

    // 计算电机PWM输出
    motor_pwm = (int)control_command;

    // TODO: 控制电机的代码
}

int main()
{
    // 初始化
    // TODO: 初始化代码

    // 主循环
    while (1)
    {
        // 读取传感器数据
        read_sensor_data();

        // 计算PID控制指令
        calculate_control_command();
    }

    return 0;
}
请注意,以上代码仅仅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具体的实现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加速度计、陀螺仪、电机驱动等等。因此,我建议您仔细了解自己使用的平衡车的硬件环境和控制需求,并根据具体情况编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