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孵化**蛋的加热器控制程序

楼主(2023-03-2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time.h>
#include <unistd.h>

// 定义常量
#define TARGET_TEMP 37.5 // 目标温度
#define TEMP_THRESHOLD 0.5 // 温度误差阈值
#define HEATER_PIN 2 // 加热器控制引脚

// 模拟温度读数,返回实际温度值
float read_temperature()
{
    // 模拟温度传感器读数
    float temperature = (float)(rand() % 10) + 35.0;
    printf("当前温度: %.1f\n", temperature);
    return temperature;
}

// 控制加热器开关,使温度达到目标温度
void control_heater(bool turn_on)
{
    //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硬件控制方法编写
    if (turn_on) {
        printf("加热器已开启\n");
    } else {
        printf("加热器已关闭\n");
    }
}

int main()
{
    // 初始化随机数生成器
    srand(time(NULL));

    // 初始化加热器控制引脚
    control_heater(false);

    while (true) {
        // 读取当前温度
        float current_temp = read_temperature();

        // 如果当前温度低于目标温度减去误差阈值,则打开加热器
        if (current_temp < TARGET_TEMP - TEMP_THRESHOLD) {
            control_heater(true);
        }

        // 如果当前温度高于目标温度加上误差阈值,则关闭加热器
        if (current_temp > TARGET_TEMP + TEMP_THRESHOLD) {
            control_heater(false);
        }

        // 延迟一段时间后再次循环
        sleep(1);
    }

    return 0;
}
这个程序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模拟温度读数,并根据当前温度与目标温度之间的差距控制加热器的开关状态。程序中使用了一些C标准库函数,例如stdio.h中的printf()函数,stdlib.h中的rand()函数,stdbool.h中的bool类型,time.h中的srand()函数,以及unistd.h中的sleep()函数。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控制方式来编写control_heater()函数的实现,例如使用GPIO控制加热器的开关。

网友A:
egg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