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驱动BLDC有什么推荐的驱动芯片吗?

楼主(2023-03-21):
BLDC感觉驱动起来挺复杂的,驱动器是关键,有什么好的驱动芯片推荐的?

网友A:
电桥之类的?

网友A:
ST公司的L6234

网友A:
Allegro公司的A4963

网友A:
Infineon公司的TLE9879

网友A:
NXP公司的MC33GD3000

网友A:
BLDC(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需要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以下是一些常见的BLDC驱动芯片:

TI公司的DRV8313:这是一款集成了MOSFET驱动器的三相BLDC驱动芯片,可以实现高达10A的电流输出。

ST公司的L6234:这是一款低压BLDC驱动芯片,可输出最高4A的电流,并具有过热保护和过电流保护功能。

Allegro公司的A4963:这是一款三相BLDC驱动芯片,采用PWM控制方式,可输出最高2.5A的电流。

Infineon公司的TLE9879:这是一款多功能三相BLDC驱动芯片,具有高电流输出和多种保护功能。

NXP公司的MC33GD3000:这是一款高效的三相BLDC驱动芯片,具有PWM控制、过电流保护和过温保护等多种功能。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BLDC驱动芯片,但并不是全部。选择驱动芯片时,需要考虑电机的工作电压、输出功率、电流等参数,以及需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DC(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需要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以下是一些常见的BLDC驱动芯片:

TI公司的DRV8313: ...

总结的很不错啊。

网友C:
总结的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棒棒的。

网友D:
这个没有用过的。

楼主(2023-06-08):
看来能驱动的不少,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E: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用什么全桥驱动比较好

网友F:
需要用专用的驱动芯片驱动。

网友G:
无刷直流电机需要使用驱动芯片来控制其运行,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BLDC驱动芯片可供选择。

网友H:
驱动单相BLDC电机如何使用低成本单片机驱动单绕

网友I:
驱动电路一定要用光电耦合器吗

网友J:
选择合适的BLDC电机驱动芯片需要综合考虑应用场景、性能要求、成本等因素

网友K:
DRV8313 能够通过PWM信号控制电机速度和方向,并具有过热、欠压等保护功能。

网友L:
MTD6505 支持多种保护功能,如欠压、过流等。

网友M:
BLDC电机驱动芯片具有复杂的电路设计和调试过程

网友N(2024-07-18):
凌鸥的LKS32MC034do,集成内置预驱,5V LDO,非常适合BLDC的驱动

网友O:
林鸥的就是不错的芯片,带门极驱动器,可以省下门极驱动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