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电机驱动的相位差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3-03-21):
今天看了英飞凌的电机驱动器的在线研讨会,上面有说到电机开始转之后,电压和电流之间会出现相位差,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电机驱动的相位差是指电机输入的电信号与输出的机械转动的相位差异。具体来说,当电机输入的电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一个完整的变化时,电机输出的机械转动并不一定完全跟随电信号的变化而同步变化,此时就会出现相位差。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电机的输入电信号为正弦波,频率为50Hz,振幅为10V。当输入信号的相位从0度逐渐增加时,电机的机械转动也会逐渐跟随,但是由于电机内部的惯性和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机械转动的相位可能会滞后于输入信号的相位,产生相位差。

相位差对电机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相位差过大,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减小,效率也会降低。因此,减小相位差是电机控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网友B:
这个研讨会在哪里召开呢?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一种体验哦。

网友D:
这个还真的没有接触过的。

网友E:
期待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F:
因为电机算是电感元件,电压超前电流90度。q轴电压LqIq落在了d轴上,d轴电压落在q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研讨会在哪里召开呢?

21IC官方就有呀,在线研讨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电机算是电感元件,电压超前电流90度。q轴电压LqIq落在了d轴上,d轴电压落在q轴上 ...

唉,还是接触太少,好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的相位差是指电机输入的电信号与输出的机械转动的相位差异。具体来说,当电机输入的电信号在一个周 ...

原来如此,那这种效率和相位差是不是有一定的公式?

网友G:
我立即的就是因为电机可以简化为一个线圈 那么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必然不会同步

网友H:
电动机上的电压在相位上超前于电流

网友I:
因为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 电感上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关系特性就是如此

网友J:
那么三相电机的话 我是采集三相的电压还是电流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么三相电机的话 我是采集三相的电压还是电流呢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三相之间的相位差应该是固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么三相电机的话 我是采集三相的电压还是电流呢

看实际的需求呗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都采集

网友M:
三相任意两相之间相差120度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G:
我立即的就是因为电机可以简化为一个线圈 那么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必然不会同步 ...

这方面的知识看来还是要好好补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 电感上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关系特性就是如此

除了感性负载,还有什么负载?

网友N(2023-06-12):
引用 楼主:
除了感性负载,还有什么负载?

还有容性负载,特性正好与感性负载相反,电流超前电压

网友O:
简单理解就是电压和电流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O:
简单理解就是电压和电流不同步

这个会导致电机出现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