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氧电池氧气浓度传感器的应用电路

楼主(2023-03-21):
卖家给了很简单的资料。请问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0到纯氧标定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电流,根据范围设计你的放大电路,现在有那种超声波氧传感器厂家都标定好了,你和传感器进行通信久可以了

网友B:
常温可以使用的,感觉像化学电池类,例如还原剂做成的原电池。
因为内阻较大,所以按恒流源处理,建议了负载电阻大小,建议选大不选小。
然后在电阻上差分采样即可。或缓冲放大后采样。

网友C:
TI 有对应的放大器IC

网友D:
Vo = (1 + R3/R2) * Vi

跪谢

网友E:
带偏置的跨阻放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