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低速原厂有完善算法库吗

楼主(2023-03-21):
能运行每分钟10转以内的,最好是直接闭环启动的

网友A:
什么是低速算法?说详细点。

网友A:
电机的超低速运行吗?

是的,观测器估算的角度低速是要准确

网友A:
电机低速运行算法的具体实现方**因电机类型、控制器类型、工作条件等因素而异

网友A:
电机低速运行算法的具体实现方法)会(因电机类型、控制器类型、工作条件等因素而异

网友A:
下面提供一些常用的低速运行算法。

矢量控制法(FOC)
矢量控制法(Field-Oriented Control,FOC)是一种常用的电机控制算法,其目的是将三相交流电机转化为一个等效的直流电机来控制,以实现电机的高效、精确的控制。在低速运行时,FOC 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磁通和转子位置实现精确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法(DTC)
直接转矩控制法(Direct Torque Control,DTC)是一种基于电机磁通和转子位置的算法,可以实现对电机转矩的直接控制。在低速运行时,DTC 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磁通和转子位置来实现低速运行。

传统感应电机控制法
传统感应电机控制法(Traditional Induction Motor Control,TIMC)是一种常用的感应电机控制算法,可以通过调节电压和频率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矩。在低速运行时,TIMC 可以通过调节电机的电压和频率来实现低速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低速运行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不同的优缺点,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算法。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进行写算法吧。

网友C:
现在都在用高速的吧,好像低速的不多了吧。

网友D:
低速运行的算法库?还真没有看见。

网友E:
问问题要说清楚一点,否则都看不懂要问什么。
如果是无刷电机驱动,带霍尔的最简单,多低的速度都可以。
或者FOC控制。

网友F:
可以高速转,然后加个减速器不就低速了么,还平稳力又大,感觉怎么样

网友G:
低速的应该没有算法库吧。

网友H:
这个真的没有同求。

楼主:
目前了解到FOC,在高速或者低速,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I:
我用一个观测器就可以兼容低速和高速,可以实现0速带载启动

@80后小老头 :依靠观测器本身的快速收敛,不需要初始定位
@80后小老头 :无感FOC,就一个观测器就可以了,满载启动
不信,分享出来看看,每分钟10转内,要求无感

网友I(2024-01-06):
无感观测器可以做到低速大负载运行的

网友J:
一分钟10转确实慢,上个减速器吧。

网友K:
低速的确是是需要进一步优化

网友L:
电机低速运行的话,主要是启动和停止部分的处理。

网友M:
可以直接官网下载的。

网友N:
超高速与超低速都是比较困难的领域

网友O:
库文件里面有相关的算法

网友P:
我们现在都在用高速公路,似乎低速公路已经所剩无几了。

网友Q:
低速的应当没有算法库吧。

网友R:
你需要为此编写自己的算法。

网友S:
机电低速运行算法的详细实现方**因机电范例、控制器范例、事情前提等身分而异

网友T:
能不能高速转弯后再加减速器减速?

网友U:
机电低速运行算法的详细实现法子)会(因机电范例、控制器范例、事情前提等身分而异

网友V(2024-02-06):
低速确实需要进一步优化

网友W:
我可以使用一个既兼容低速又兼容高速的观察者,并且可以在负载启动时实现零速度

网友X:
每分钟转10转确实很慢,让我们以变速箱为例。

网友Y:
超高速和超低速都是具有挑战性的领域

网友Z:
我们现在都在使用高速公路,似乎已经很少有低速公路了。

网友AA:
低速,高速和算法关系不到,关键看电机类型和控制方式。

网友AB:
低速通过软件控制策略及结构设计都可以实现

网友AC:
无传感器观测器可实现低速高负荷运行

网友AD(2024-03-11):
低速运行是多快的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