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函数指针的用法

楼主(2023-03-21):
在单片机开发中,有时候需要调用不同的函数执行,这时候用函数指针非常好,另外函数指针可以用于回调函数。
函数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函数指针可以用于调用函数、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以及作为返回值返回给其他函数。函数指针可以大大增强程序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函数指针的用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函数指针的定义:函数指针的定义和普通指针变量的定义类似,只不过需要指定函数的返回值类型和参数列表。例如,以下代码定义了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1. int (*p)(int, int);  // 指向返回值为int,带两个int类型参数的函数的指针变量p
函数指针的赋值:函数指针可以像普通指针一样进行赋值。例如,以下代码将函数add赋值给函数指针p:
  1. int add(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2. int (*p)(int, int) = add;  // 将函数add赋值给函数指针p
函数指针的调用:函数指针可以像函数一样进行调用。例如,以下代码使用函数指针p调用函数add:
  1. int result = (*p)(1, 2);  // 调用函数add,并将返回值赋给result
函数指针作为参数传递: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以实现函数回调的功能。例如,以下代码定义了一个函数calc,并将函数指针p作为参数传递给该函数:
  1. int calc(int a, int b, int (*p)(int, int)) {
  2.     return (*p)(a, b);
  3. }
  4. int result = calc(1, 2, add);  // 调用calc函数,并将add函数指针作为参数传递
函数指针作为返回值返回:函数指针也可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返回给其他函数。例如,以下代码定义了一个函数getFunc,返回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1. int (*getFunc())(int, int) {
  2.     return add;
  3. }
  4. int (*p)(int, int) = getFunc();  // 调用getFunc函数,并将返回值赋给函数指针p
函数指针是C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特性,它可以大大增强程序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但也需要注意函数指针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t (*p)(int, int);
int add(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mul(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calc(int a, int b, int (*p)(int, int)) { return (*p)(a, b);}
int main()
{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5*3=%d\n",calc(5,3,mul));
        printf("5+3=%d\n",calc(5,3,add));

   return 0;
}

网友A:
试了一下,效果很奈斯。
Hello, World!
5*3=15
5+3=8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数组  是不是就是指针的一个形式啊

网友C:
指针的用法是非常灵活的 也不容易掌握

网友D:
如果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函数,那么在编译时系统就会为这个函数代码分配一段存储空间,这段存储空间的首地址称为这个函数的地址。而且函数名表示的就是这个地址。既然是地址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指针变量来存放,这个指针变量就叫作函数指针变量,简称函数指针

网友E:
函数指针的定义就是将“函数声明”中的“函数名”改成“(*指针变量名)”

网友F:
怎么判断一个指针变量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还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判断一个指针变量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还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呢

首先看变量名前面有没有“*”,如果有“*”说明是指针变量;其次看变量名的后面有没有带有形参类型的圆括号,如果有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即函数指针,如果没有就是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

网友H(2023-05-21):
函数指针有两个用途调用函数和做函数的参数

网友I:
函数指针怎么调用

网友J:
如何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网友K:
利用函数指针来实现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多态特性,使得不同类型的对象能够调用同一个函数接口。

网友L:
函数指针的使用可以带来极大的灵活性和功能扩展能力,也是很多高级编程技巧的基础之一。

网友M:
函数指针怎么赋值?

网友K:
将一个函数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在合适的时候由该函数指针所指向的函数被调用,以完成特定的任务或处理特定的事件。

网友N:
怎样用函数指针做参数?

网友O:
如何使用函数指针指向几个函数

网友P:
函数指针有两个用途:调用函数和做函数的参数。

网友Q:
如何使用指向类的成员函数的指针

网友R:
如何定义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J:
函数指针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它可以存储一个函数的地址,并且可以像普通变量一样被传递、赋值和调用。

网友P:
怎么定义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S:
指针函数是如何调用的??

网友T:
什么时候会用到函数指针?

网友U:
函数指针在实际开发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和技巧,可以发挥出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网友V:
函数指针常常作为回调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W(2023-08-15):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数组  是不是就是指针的一个形式啊

指针就是一个变量,占用一个内存,里面放的是地址;

网友X(2023-11-06):
我们通常使用的数组是指针的形式吗

网友Y:
函数指针的界说便是将“函数声明”中的“函数名”改为“(*指针变量名)”

网友Z(2023-12-10):
函数指针有两个用途:调用函数和接受函数形参

网友AA:
指针的使用非常灵活,不容易掌握

网友AB:
怎么经由过程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网友AC:
如何使用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网友AD:
如何确定一个指针变量是否是一个指针变量到一个变量或一个指针变量到一个函数

网友AE(2024-02-01):
怎么利用函数指针指向几个函数

网友AF(2024-03-06):
函数指针的使用可以带来极大的灵活性和可伸缩性,也是许多高级编程技术的基础之一。

网友AG:
如何使用指针到一个类的成员函数

网友AH(2024-04-08):
函数指针是用来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实现多态性的,因此不同类型的对象可以调用相同的函数接口。

网友AI(2024-06-20):
什么时候使用函数指针?

网友Z:
如何确定指针变量是指向变量的指针还是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X:
函数指针有两个目的:调用函数和为函数提供参数。

网友Y(2024-08-07):
函数指针有两个用途:调用函数和为函数提供参数。

网友AJ(2024-10-09):
函数指针有两个目的:调用函数和作为参数执行函数

网友AK:
如何定义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AL(2024-11-08):
函数指针可以用于构建数据处理管道,其中每个阶段都是一个函数,它接收输入数据并产生输出数据。通过链接多个这样的函数,可以创建复杂的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AM:
指针函数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AN:
嵌入式系统通常具有有限的内存和处理器资源。因此,在使用函数指针时,需要特别注意内存使用和代码大小。

网友Q: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这允许一个函数根据传递给它的函数指针来调用不同的函数。这在实现多态性、事件处理或状态机等方面非常有用。

网友AO:
函数指针在C语言中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用于多种场景,如回调函数、动态函数调用、函数表等。

网友O: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就像调用普通函数一样,但需要使用括号来明确指针和函数调用的关系。

网友AP:
函数指针的定义方式与普通指针类似,但需要指明它所指向的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例如,int (*funcPtr)(int, int);表示一个指向接受两个int参数并返回int类型结果的函数的指针。

网友AQ:
函数指针可以用于创建函数表,这是一种将多个函数组织在一起的方式,便于管理和调用。

网友AR: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其他函数的参数传递,从而实现回调函数的功能。例如,可以定义一个函数,它接受一个函数指针作为参数,并在函数体内调用该函数指针所指向的函数。

网友AS:
可以定义一个函数指针数组,其中每个元素都是一个指向特定函数的指针。这在实现函数表或命令模式时非常有用。

网友AT:
函数指针的赋值方式与普通指针类似,可以直接将函数名赋值给函数指针。例如,funcPtr = someFunction;。

网友AU:
函数可以返回函数指针。这允许动态地选择和执行函数,例如在查找表(lookup table)中根据索引返回相应的函数指针。

网友:
回调函数是一种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并在适当的时候调用的函数。这是函数指针的一个典型应用。

网友AQ: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这样可以在运行时决定调用哪个函数。

网友AV:
许多嵌入式系统需要满足严格的实时要求。函数指针的使用可能会影响代码的执行速度和确定性,因此需要进行仔细的性能分析。

网友AW:
函数指针可以用于动态选择和调用不同的函数,这在多态性和灵活性方面非常有用。

网友:
函数指针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允许程序员在运行时动态地选择和调用函数。然而,由于它涉及到指针和内存地址的操作

网友AX(2024-12-08):
如何通过过程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网友AY(2025-01-07):
函数指针是用于存储函数地址的指针变量,可以作为函数参数或返回值使用,通过指针调用相应函数。使用函数指针能提高代码灵活性和复用性。

网友AZ(2025-02-07):
我们常用的数组只是指针的一种形式吗?

网友BA:
如何确定指针变量是变量的指针变量还是函数的指针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