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咨询一个硬件问题

楼主(2023-03-21):
最近在用AT086做一个FOC板子,然后先用官方的开发板调试的,调的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开始画板,一开始是准备用单电阻做的,但是参考各方意见,单电阻难度很大,所以用的双电阻,在画板的时候发现(一开始我以为的双电阻是母线电阻+一相MOS采样电阻),后面发现这样不对啊,然后查了一下发现双电阻是选取任意2相的mos采样电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做功率环,怎么从2相采样电阻得到母线电流,还是说母线采样电阻不可少

网友A(点评):
恒功率控制不一定要使用母线电流来计算,也可以通过D Q轴电流换算,在一份文档上看到P= 2/3(Ud*Id +Uq*Iq)

网友B:
这个有公式的,直接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看见原理图

网友D:
MOS管的电流矢量和就是母线电流,只是有高边采样和低边采样两种方式(高边采样运放贵,引入的噪声低,低边采样运放便宜,对地噪声大,因而各有优劣),计算方法一样, 比如采样ab相后根据相位相差120度计算出c相的电流。再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过节点的电流=0计算出母线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