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布局—工艺要求

楼主(2023-03-21):
定位、安装孔摆放正确,螺丝安装孔内径、外径、禁布区要求;
对于拨码开关、复位按键等元件,需要放置在PCB板易操作的位置;
接口器件的摆放保证产品插上接头后不互相干扰;
元器件的摆放符合限高要求,不会影响其他器件的贴焊、安装和插拔;
须放置mark点、定位孔(如需要)、工艺边(如需要);
对孔径、孔位、板厚等公差敏感项目,须在制板工艺说明中注明;
对有阻抗要求的项目,须注明叠层关系以及相关线宽、线距对应的阻抗值;
器件引脚直径与PCB焊盘孔径以及通孔回流焊的焊盘孔径对应关系;
锰铜丝等测量用的跳线的焊盘需要做成非金属化,若是金属化焊盘,那么焊接后,焊盘内的那段电阻将被短路,电阻的有效长度将变小,而且不一致,从而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多层板的侧面局部镀铜作为焊接的引脚时,必须保证每层均有铜箔连接,以增加镀铜的附着强度,同时要有试验验证没问题,否则双面板不能采用侧面镀铜作为焊接引脚;
大于0805的贴片电容,布局时其轴向尽量与进板方向平行,防止应力较大,使器件产生崩裂;
经常插拔器件或板边连接器周围3mm范围内尽量不布置SMD,压接件周围5mm不能有插装件,防止连接器插拔时产生的应力损坏器件,如图2.3所示;
多个引脚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器件,如连接器等,布局时应使其轴线和波峰焊方向平行;
较轻的器件如二极管、1/4W电阻等,布局时应使其轴线和波峰焊方向垂直,能防止过波峰焊时因一端先焊接凝固而使器件产生浮高现象;
BGA3mm范围内无器件,最佳为5mm,为了保证可维修性;
贴片元器件之间的最小间距的要求如下:
a:同种元器件:≥0.3mm;
b:不同种元器件:≥0.13*h+0.3mm(h为周围近邻元件最大高度差);
c:手工贴片的元器件:≥1.5mm;
元器件最外侧距传送边≥3mm,尽量保证5mm,若达不到要求,则PCB需要加工艺边,器件与V-CUT的距离≥1mm;
所有的插装磁性元件一定要有坚固的底座,避免使用无底座的插装电感;
电缆的焊接端尽量靠经PCB的边缘布置以便插装和焊接,否则PCB上别的器件会阻碍电缆的插装焊接;
禁止在SMT器件的焊盘上放置导通孔;

楼主:
PCB设计规范及经验分享,欢迎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