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 LCD横竖屏如何设置

楼主:
GD32F30x LCD横竖屏如何设置

网友A(2023-03-22):
这种问题估计没人能回答上来吧,经验+3

楼主:
解决了。以9320为例
lcd_register_write(0x03,0x1038);         //entry mode set
lcd_register_write(0x60,0xA700);         //driver output control
将lcd_point_se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point)的x,y顺序调换下

网友(2023-05-05):
设置屏的寄存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