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瓶车充电器为何要拔插头?

楼主(2023-03-22):
电瓶车的铅酸充电器,要求插拔电池之前,先拔掉交流电,真麻烦!
如果就不拔,会怎样呢?假如电池插头没短路,会损坏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安全问题,实际你怎么弄问题不大,都是小概率事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前面一个充电器就是220V一直插着,电池那边用的时候就插上。结果只用了2年就坏了。

网友B:
防止夹子取下来造成短路

网友C:
我从来都是先拔车这边的插头,再拔220V的插头。没听说过有问题。

网友D:
为了安全

网友E:
规范操作呀 如果先拔电瓶端再拔220v 充电器内还要余电

网友F:
就像教小孩子吃饭前要洗手一样,小孩子也觉得吃饭前洗手麻烦,为啥要先洗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夹子取下来造成短路

电瓶车充电头是这样的,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像教小孩子吃饭前要洗手一样,小孩子也觉得吃饭前洗手麻烦,为啥要先洗手呢 ...

你这种打比方式的回答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打比方式的回答没有什么意义吧?

为啥没有意义?很形象啊。不洗手吃饭会不卫生,可能会细菌感染,或者感染寄生虫。先拔电池端也一样,有可能有安全隐患,例如空载瞬间高压损坏,电池低压侧大电流烧坏接触端子或者拉弧,接触不良引发火灾等等。还有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大量的先插拔电池测的压力测试,存在未知风险等等。但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暴露,就像经常不洗手就吃饭好像也没啥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