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KSZ9131 100M/10M模式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3-03-22):
KSZ9131 作为phy设备时,连接1000M端口可以ping通,100M/10M无法ping通网络(无法获取ip)。
在使用ethtool工具强制定义相关参数(duplex,speed)后,可以ping通网络(可以获取ip)。

请问该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Thanks

网友A:
试一下设置为静态IP是否能ping通

网友B:
这个没提供例子??

网友C(2024-02-26):
可以尝试使用 ethtool 工具手动设置速度和双工模式,例如:
sudo ethtool -s eth0 speed 1000 duplex full

有助于解决网络连接问题,这是一个临时的手动设置

网友D:
临时的手动设置需要进行指令操作的

网友E:
使用动态的I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动态ip会不会经常变动啊

网友G:
感觉像是硬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