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蛇形走线用在哪里,一文告诉你

楼主(2023-03-22):
蛇形走线是PCB设计中会遇到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走线形式(如下图所示),很多人不理解蛇形走线的意义。下面对蛇形走线的意义进行简单介绍。
蛇形走线,因为应用场合不同而具不同的作用:

一、电脑主板
如果蛇形走线在计算机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和阻抗匹配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 PCI - Clk,AGPCIk、IDE、DIMM 等信号线。

二、 收音机天线电感线圈
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等等。如2.4G的对讲机中就用作电感。

三、信号布线严格等长,解决时滞造成的隐患。
对一些信号布线长度要求必须严格等长,高速数字PCB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
如 INTELHUB架构中的 HUBLink,一共13根,使用233MH.的频率,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一般要求延迟差不超过1/4时钟周期,单位长度的线延迟差也是固定的,延迟跟线宽、线长、铜厚、板层结构有关,但线过长会增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使信号质量有所下降。
所以时钟1C引脚一般都接 RC端接,但蛇形走线并非起电感的作用。相反地,电感会使信号中的上升沿中的高次谐波相移,造成信号质量恶化,所以要求蛇形线间距最少是线宽的两倍。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就越易受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四、分布参数LC滤波器
蛇形走线在某些特殊的电路中起到一个分布参数的LC滤波器的作用。
总结:PCB蛇形运用是根据场景变化的,欢迎补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