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可以用JLINK来下载并调试笙泉的M0芯片吗?

楼主(2023-03-22):
可以用JLINK来下载并调试笙泉的M0芯片吗?

网友A:
先幫頂一下~找時間測看看!!

网友:
不行 还是要用原品牌的烧录器

网友A(2023-05-11):
jlink 可以連接笙泉的m0喔!!
昨天有測過,連接 MG32F02A64可以跑debug喔

网友B(2023-07-22):
可以使用 J-Link 软件提供的调试功能

网友C:
J-Link 可以与笙泉的 M0 芯片进行连接并进行下载和调试。

网友D:
可以使用 J-Link 调试器下载你的程序到笙泉的 M0 芯片上。

网友E:
在使用 J-Link 进行下载和调试之前,建议查阅相关文档和使用指南

网友F:
使用 J-Link 下载和调试笙泉的 M0 芯片

网友G:
使用JTAG或SWD接口将J-Link调试器连接到笙泉的M0芯片

网友H:
J-Link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硬件调试器,支持多种芯片架构和开发工具链。

网友I:
对于 M0 芯片,可以使用 J-Link 的 SWD 接口进行连接。

网友J:
可以使用 J-Link 调试器来下载和调试笙泉的 M0 芯片。

网友K:
J-Link 可以用于下载和调试多种芯片,包括 ARM Cortex-M0 芯片。

网友L:
用户可以使用 J-Link  来开发和调试 M0 芯片的应用程序。

网友M:
将 J-Link 调试器与笙泉的 M0 芯片进行连接。通常 涉及使用 JTAG 或 SWD 接口连接。

网友N:
单片机架构应该都是M0的,Jlink可以使用

网友O:
这个M0结构的单片机都可以有Jlink'下载的

网友P:
可以没问题

网友Q:
楼主是可以的,可能稍微最一点优化设置

网友R: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S:
看过用Jlink 调试笙泉 MG32F02A032 单片机

网友T:
可以使用Jlink下载

网友U(2023-08-31):
要用原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