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sbit的作用

楼主(2023-03-23):
位定义,如 sbit a=P0^0; 就表示a代表P0^0口。
a=1; P0^0口就输出高电平,sbit就是s位,代表二进制数的多少位,在单片机里面一般有8位和16位立即数和地址。
位定义:
sbit led=P1^1;
//LED灯接在P1.1口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在C语言里,如果直接写P1.0,C编译器并不能识别,而且P1.0也不是一个合法的C语言变量名,所以得给它另起一个名字。
sbit的用法有三种:
1、sbit 位变量名=地址值
2、sbit 位变量名=SFR名称^变量位地址值

3、sbit 位变量名=SFR地址值^变量位地址值
如定义PSW中的OV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 sbit OV=0xd2
1、说明:0xd2是OV的位地址值 sbit OV=PSW^2
2、说明:其中PSW必须先用sfr定义好 sbit OV=0xD0^2
3、说明:0xD0就是PSW的地址值
因此这里用sfr P1_0=P1^0;就是定义用符号P1_0来表示P1.0引脚,也可以起P10一类的名字,只要下面程序中也随之更改就行了。
sbit在单片机中的意思是什么?
sbit在单片机中的意思是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在C语言里如果直接写P1.0,C编译器是不能够识别的,而且P1.0也不是一个合格的C语言变量名,所以必须要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这里就会起名为P1_0。
sbit有三种用法:
第一种方法:sbit bit variable name=address value。
第二种方法:sbit bit variable name=SFR name^ variable bit address value。
第三种方法:sbit bit variable name=SFR address value^ variable bit address value.

网友A:
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网友B: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典型应用是:sbit P0_0=P0^0;

网友C:
sbit就是sbit,表示二进制数的位数

网友A:
sbit在单片机中的意思是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

楼主: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

网友D:
单片机中Sbit语句如何理解?

网友E:
bit和sbit有什么区别?

网友F:
这种都是变形的51,也就是基于51内核来改进功能的脚位

网友E: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

网友G:
叫位定义 就是给P0^0又定义了个名字叫P00。

网友H:
sbit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网友I:
bit是一种数据类型,表示一个位,值为0或1

网友J:
sfr是定义寄存器字节地址,sbit是定义可位寻址的位地址

网友K: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典型应用是:sbit P0_0=P0^0;//即定义P0_0为P0口的第1位,以便进行位操作。

网友L:
sbit 这个是说明你定义的类型为位。

网友M:
bit,sbit,sfr,sfr16都用于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

网友N:
sbit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

网友O:
sbit定义位地址,define定义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