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的芯片有SFR吗?

楼主(2023-03-22):
新定义的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吗?在哪里查看?

网友A:
每个型号的规格书里对SFR有描述

网友B:
SFR是指“特殊功能寄存器”,它是一种硬件寄存器,用于控制微控制器内部的特殊功能,如定时器、串口、中断控制等。因此,如果 新定义的芯片具有这些特殊功能,那么它可能会包含SFR。

网友C:
新定义的芯片可能没有SFR

网友D:
这个需要查看手册上的是否保存这个寄存器的。

网友E:
可能包含SFR或类似的硬件寄存器。

网友:
新定义的芯片 有SFR

网友F:
SFR是一种特殊功能寄存器,它可以用来控制芯片内部功能,包括设置中断模式、设置时钟模式、设置I/O口功能等。

网友G:
是否有SFR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