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ADC同步注入模式下,ADC2不转换

楼主(2023-03-22):
独立模式下,ADC1,ADC2都能注入转换,在同步注入下,软件开启转换,ADC1注入转换正常,ADC2看起来没有转换。有知道为什么的么

网友A:
是不是adc1的配置和adc2的冲突了?

网友B:
估计是ADC1和ADC2配置有冲突。

网友C:
你是先配置的ADC2再配置ADC1的吗?

网友D:
同步注入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便贴一下代码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Cubmix生成的代码,初始化顺序。要先初始化定时器触发,再初始化ADC1,最后初始化ADC2;还有就是不同版本的库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E:
先配置的ADC2的吗?

网友F:
可能是ADC1和ADC2配置有冲突

网友G:
两个初始化函数冲突吧

网友H:
通过ADC注入通道的使用,可以实时获取4个GPIO输入的AD采样值

网友I:
两个通道的引脚有没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Cubmix生成的代码,初始化顺序。要先初始化定时器触发,再初始化ADC1,最后初始化ADC2;还有就 ...

那么楼主在不正常运行情况下初始化的顺序是什么呢

网友K(2023-06-13):
要先初始化定时器触发,再初始化ADC1

网友K:
最后初始化ADC2

网友L:
不同版本的库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M:
那么楼主在不正常运行情况下初始化的顺序是什么呢

网友G:
两个配置冲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