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RD 烧录相关 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

楼主(2023-03-22):
RD 烧录相关

网友A:
初次使用出现无法下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或者接连关系不对,或者软件配置不对。

网友B:
无法成功将程序代码写入单片机,请检查硬件连接、调试器选择和烧录软件配置等方面,确保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
在进行RD烧录之前,您需要连接好单片机和调试器,并确保连接线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C:
请检查调试器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连接线是否可靠,以及调试器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等方面。

网友D:
无法进行RD烧录,可能是由于单片机被锁定。这种情况下, 需要按照单片机厂家的说明进行解锁或擦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