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新定义触控按键MCU PCB设计要点

楼主(2023-03-24):
【触控】新定义触控按键MCU PCB设计要点

网友A:
带电容触摸按键单片机

网友B:
如何使用普通IO口实现触摸按键的

网友C:
如何将触摸板的按键设置成点控?

网友D:
触摸型单片机。

网友E:
如何设计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F:
是不是可以通过程序修改代码如何

网友G:
触摸按键不会设计呢。

网友H:
容触摸功能的难度很大吗

网友I:
将按键信号转按键信号用什么芯片

网友J:
支持触摸按键的MCU可以在I/O上外接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K:
触摸按键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L:
支持多少个触摸按键呢/

网友M:
新定义的pcb有参考的吗

网友N:
触摸按键功能就更高级。

网友F:
如何使用单片机去驱动控制触按键

网友O:
这个不是都有样板吗

网友P:
电容式触摸按键,电容式感应触摸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 8mm (玻璃、塑料等等)以上,准确无误地侦测到手指的有效触摸。

网友Q:
使用低功耗单片机实现触摸按键功能

网友R:
来一个单片机触摸按键电路图

网友S:
物理按键和触控按键有什么区别?

网友G:
51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按键么

网友T:
这个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U:
触摸按键是根据什么原理

网友V:
注册会员,赠送触摸开发板, 关于触摸的工程,怎么开发,怎么调试触摸,动手试试 , 看这个页面: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5064-1-1.html

网友W:
PCB的布局跟触控布线

网友V:
有触摸开发板TBK-RD8T3x, 新注册注册可以这个开发板。 触摸的调试需要开发工具RD LINK PRO + 易码魔盒配合

网友X(2024-04-12):
物理按钮和触摸按钮有什么区别?

网友Y:
如何将触摸板按钮设置为点控制?

网友Z:
有没有可能通过程序修改代码

网友AA:
PCB设计要点很重要,尤其电子设计工程师

网友AB:
电容式感应触摸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 8mm (玻璃、塑料等等)以上,准确无误地侦测到手指的有效触摸。

网友AC:
现在芯片的设计对PCB设计得容错度更高了

网友AD:
用什么芯片把钥匙信号转换成钥匙信号

网友AE:
How to design capacitive touch button?

网友AF:
Touch button function is more advanced。

网友AG:
不可能通过程序修改代码

网友AH(2024-05-12):
现在芯片的设计容错度都比较高,对PCB设计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网友AI:
无法以编程方式修改代码

网友AJ:
目前芯片设计的容错性较高,对印刷电路板的设计要求不高

网友AB:
有了触摸设计要点更加方便进行PCB布局

网友AK:
如何使用普通的输入输出端口实现触摸键

网友AL:
新定义的触摸芯片适合消费电子需要触摸按键的应用。

网友AM:
印刷电路板的设计要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电子设计工程师来说

网友AN(2024-09-14):
支持触摸按钮的mcu可以将触摸感应按钮连接到i/o

网友AO:
用什么芯片把按钮信号转换成按钮信号,

网友AP:
学习一下设计要点

网友AQ:
触摸按键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R:
电容式触摸按键怎么设计?,

网友AS:
有没有可能通过程序修改代码,

网友AT(2024-11-03):
如何用单片机驱动控制触摸按钮,

网友AU:
触摸板上的按键怎么设置成点击?

网友AV:
物理按键和触摸按键有什么区别?,

网友AW(2024-12-11):
现在芯片设计被设计成对pcb设计更加宽容

网友AX:
如何将触摸板按键设置为点控?,

网友AI:
PCB设计要点很重要,尤其是电子设计工程师

网友AE:
用什么芯片把按键信号转换成按键信号,

网友AY:
不能以编程方式修改代码,

网友AZ(2025-02-04):
目前芯片设计容错性高,对印刷电路板设计要求低。

网友AL:
触摸按键因为是电容检测原理,所以对PCB设计和生产带来的杂散电容应该很关注。

网友BA:
触摸设计点使PCB布局更加方便

网友AK(2025-03-18):
要使用普通IO口实现触摸按键,先检测触摸输入,再读取IO口状态,处理信号并产生按键响应。

网友Y:
将触摸板按键设为点控,需编写程序识别触摸点位置,然后根据预设逻辑控制按键动作。

网友AX(2025-05-09):
现代芯片设计增强了PCB的抗干扰能力,提高了容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