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MSPM0库函数之delay_cycles()

楼主(2023-03-22):
MSPM0的库函数中有一个延时函数,delay_cycles(cycles)
这个函数在dl_core.h中进行了宏定义
  1. #define delay_cycles(cycles) DL_Common_delayCycles(cycles)
DL_Common_delayCycles(cycles)这个函数其实在dl_common.c中进行了定义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ti/driverlib/dl_common.h>

void DL_Common_delayCycles(uint32_t cycles)
{
    /* There will be a 2 cycle delay here to fetch & decode instructions
     * if branch and linking to this function */

    /* Subtract 2 net cycles for constant offset: +2 cycles for entry jump,
     * +2 cycles for exit, -1 cycle for a shorter loop cycle on the last loop,
     * -1 for this instruction */

#ifdef __GNUC__
    __asm(".syntax unified");
#endif
    __asm volatile(
        "SUBS     r0, r0, #2; \n"
        "DL_Common_delayCyclesLoop: \n"
        "SUBS     r0, r0, #4; \n"
        "NOP; \n"
        "BHS     DL_Common_delayCyclesLoop; \n"
        /* Return: 2 cycles */

    );
}
数据手册中对这个函数的介绍如下所示: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消耗指定的CPU周期数,可以通过这个值进行大概的时间延时。

网友A:
延时的CPU周期数 函数功能

网友B:
IAR 中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__delay_cycles()

网友C:
delay_cycles()函数可以用来延时一定的CPU周期数,可以用来控制程序的执行速度,使程序的速度变得稳定,从而达到芯片效率的提高。

楼主(2023-08-27):
引用 网友C:
delay_cycles()函数可以用来延时一定的CPU周期数,可以用来控制程序的执行速度,使程序的速度变得稳定,从 ...

对,比起自己写的延时函数,这个延时函数的准确率是相当高的,拿逻辑分析仪抓的时间也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