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遇到LKS05系列,掉电实验出现程序飞掉的

楼主(2023-03-22):
有没遇到反复掉电存储,实验不到一万次出现程序飞掉的。完全不能读取FLASH了,整个系统瘫痪必须强制擦除后重新写入方可工作。有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硬件在08系列验证过的,未出现问题

网友B:
外接一个电源监视复位芯片

网友C:
是只有单片遇到这种问题还是换上新的芯片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在08系列验证过的,未出现问题

这两个系列的硬件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E:
是不是上电和断电的时间上有些微的区别呢 稍微改动一下电容试试看

网友F:
会不会电压过低了  但是理论上flash的数据也不应该丢掉啊

正在测试,问题基本解决了,是芯片运行能差

网友G:
是这个单片运行能力差 还是说这个系列的问题呢

就像电脑一样,不同的系列配置不同

网友H: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参数来判定是芯片的运行能力差呢

就像你买手机要看配置

网友I(2023-05-13):
加外部看门狗没有

网友J:
一万次应该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