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21V通断

楼主(2023-03-2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MOS管控制21.6V通断电路!怎么搭! 一般的MOS管 G极 最大电压才±20V 一下就烧了。

网友A:
Q6的C极再串个4.7K

网友B:
Q6集电极和Q10栅极之间再加一个电阻,4.7K电阻上并一个稳压管

网友C:
把1K 电阻改到串联 Q6 的E极和 地之间。

如果开关电流大,不建议使用这种业余玩具电路

网友D:
稳压管的必要性。

网友E:
xch
@kissdb :驱动MOSFET 需要驱动大电流快速充放电。如果用MCU 没可能。
@xch :三极管换成NMOS,会不会好一点
xch
这种方法不好。三极管深度饱和,开关速度变慢

网友F:
注意栅压过高了,会击穿MOSFET的。

网友G:
串联一个稳压管,降低电压Usg,就不会有问题了,如图:

网友H:
加了稳压管Q6不工作,C一样等于21.6V。可以试一下,R3接MCU的5V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加了稳压管Q6不工作,C一样等于21.6V。可以试一下,R3接MCU的5V上

加稳压管Q6不工作?不会哟。

当Q6截止时,栅极电位为21.6V,Usg=0V,MOS管不开通;当Q6饱和时,Q6的Uec≈0V,栅极电位压为稳压管的稳压值Uz,Usg=-(21.6-Uz),只要这个负压值超过MOS饱和需要的电压,MOS管即会开通。说Q6不工作,从何谈起,不理解,疑惑中,请朋友释疑一下。

网友I:
电阻不能从4.7K改成几个M的么,为何要用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G:
发错了,删除。

网友G:
Q6饱和时,MOS管才因Usg太高以至于烧毁,你并一个电阻在CE两端不起作用的,这个电阻反而在Q截止时,让Usg有21.6/2=-10.8V的电压,让MOS管处于开通状态,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更多操作

网友J:
"一般的MOS管 G极 最大电压才±20V 一下就烧了。"

测试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MOS管 G极 最大电压才±20V 一下就烧了。"

测试过?

之前试过一款NMOS,标的±20V,能到±25V左右,冒烟的那种

楼主:
请教一下!DZ稳压管用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