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对外设(UWB定位、路径信息、多车协同信息等)信息处理的电机控制,是否符合选题三:智能运动控制系统的要求?

楼主(2023-03-23):
基于对外设(UWB定位、路径信息、多车协同信息等)信息处理的电机控制,是否符合选题三:智能运动控制系统的要求?

网友A:
这个符合啊

网友B(2024-04-22):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C: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D: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E: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F: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G: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H(2024-08-31):
你的项目涉及处理外设信息(如UWB定位、路径信息、多车协同信息)来实现电机控制,符合“智能运动控制系统”的要求

网友I:
其实还是电机驱动的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