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模拟I2C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2023-03-23):
在STM32F103芯片中,利用I2C读写EEPROM时,单字节写入,读回的数据和写入的一致;但是当利用页写入时,读回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时序

网友B:
既然是使用模拟I2C,很有可能是您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时序,对照手册检查一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D(2023-05-05):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时序

网友E:
你是不是没安装对应的pack啊?

网友F:
是不是你的芯片型号没选择对呢?

网友G: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H:
你软件重启一下试试呢?

网友I:
正常不能提示这个吧,感觉是你的keil缺少点什么

网友J:
这API哪儿来的?我咋没找到呢

网友K:
可能是你cmsis 驱动装的版本不对吧

网友J:
你重新更新一下估计能解决这个问题,更新一下cmsis

网友L:
你用的是那个芯片型号?

网友M:
这API哪儿来的?

网友F:
没安装对应的pack

网友N:
更新一下cmsis

网友O:
感觉页读写的时候是不是频率有问题?

网友P:
如果不要求速度,就使用字节的方式读写呗。

网友Q:
页读写,读回和写入的是完全不一样吗?

网友R(2024-06-01):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S: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T: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U: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V: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W: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X: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Y: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Z: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