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理解函数

楼主(2023-03-23):
我们日常使用函数非常多,但很多学生不是很理解,今天来小小的深入了解下。

一、通常的函数调用

一个通常的函数调用的例子:

/* 自行包含头文件 */

void MyFun(int x); /* 此处的声明也可写成:void MyFun(in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 这里是调用MyFun(10) 函数 */

return(0);

}

void MyFun(int x) /* 这里定义一个MyFun函数 */

{

printf("%d\n",x);

}

这个MyFun函数是一个无返回值的函数,它并不“完成”什么事情。这种调用函数的格式是很熟悉的!看主函数中调用MyFun函数的书写格式:

MyFun(10);

我们一开始只是从功能上或者说从数学意义上理解MyFun这个函数,知道MyFun函数名代表的是一个功能(或是说一段代码)。直到——学习到函数指针概念时。我们不得不在思考:函数名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二、函数指针变量的声明

就像某一数据变量的内存地址可以存储在相应的指针变量中一样,函数的首地址也以存储在某个函数指针变量里的。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指针变量来调用所指向的函数了。

在C系列语言中,任何一个变量,总是要先声明,之后才能使用的。那么,函数指针变量也应该要先声明吧?那又是如何来声明呢?以上面的例子为例,我来声明一个可以指向MyFun函数的函数指针变量FunP。下面就是声明FunP变量的方法:

void (*FunP)(int) ; /* 也可写成void (*FunP)(int x)*/

整个函数指针变量的声明格式如同函数MyFun的声明处一样,只不过——我们把MyFun改成“(*FunP)”而已,这样就有了一个能指向MyFun函数的指针FunP了。(当然,这个FunP指针变量也可以指向所有其它具有相同参数及返回值的函数了。)

楼主:
三、通过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函数

有了FunP指针变量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赋值指向MyFun,然后通过FunP来调用MyFun函数了。看我如何通过FunP指针变量来调用MyFun函数的:

/* 自行包含头文件 */

void MyFun(int x); /* 这个声明也可写成:void MyFun( int )*/

void (*FunP)(int ); /*也可声明成void(*FunP)(int x),但习惯上一般不这样。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 这是直接调用MyFun函数 */

FunP = &MyFun; /* 将MyFun函数的地址赋给FunP变量 */

(*FunP)(20); /* (★)这是通过函数指针变量FunP来调用MyFun函数的。 */

}

void MyFun(int x) /* 这里定义一个MyFun函数 */

{

printf("%d\n",x);

}

请看(★)行的代码及注释。运行看看。嗯,不错,程序运行得很好。MyFun与FunP的类型关系类似于int 与int * 的关系。函数MyFun好像是一个如int的变量(或常量),而FunP则像一个如int * 一样的指针变量。

int i,*pi;

pi = &i; /* 与FunP = &MyFun比较。*/

楼主:
四、调用函数的其它书写格式

函数指针也可如下使用,来完成同样的事情:

/* 自行包含头文件 */

void MyFun(int x);

void (*FunP)(int );/* 声明一个用以指向同样参数,返回值函数的指针变量。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 这里是调用MyFun(10)函数 */

FunP = MyFun; /* 将MyFun函数的地址赋给FunP变量 */

FunP(20); /* (★)这是通过函数指针变量来调用MyFun函数的。*/

return 0;

}

void MyFun(int x) //这里定义一个MyFun函数

{

printf("%d\n",x);

}

我改了(★)行(请自行与之前的代码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FunP = MyFun;

可以这样将MyFun值同赋值给FunP,难道MyFun与FunP是同一数据类型(即如同的int 与int的关系),而不是如同int 与int*的关系了?(有没有一点点的糊涂了?)看来与之前的代码有点矛盾了,请容许我暂不给你解释,继续看以下几种情况(这些可都是可以正确运行的代码!):

代码之三: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 这里是调用MyFun(10)函数 */

FunP = &MyFun; /* 将MyFun函数的地址赋给FunP变量 */

FunP(20); /* 这是通过函数指针变量来调用MyFun函数的。 */

return 0;

}

代码之四: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 这里是调用MyFun(10)函数 */

FunP = MyFun; /* 将MyFun函数的地址赋给FunP变量 */

(*FunP)(20); /*这是通过函数指针变量来调用MyFun函数的。*/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yFun)(10); /*看,函数名MyFun也可以有这样的调用格式*/

return 0;

}

你也许第一次见到:函数名调用也可以是这样写的!(只不过我们平常没有这样书写罢了。)

依据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来推理本篇的“新发现”,由此分析并推断出以下的结论:

1)其实,MyFun的函数名与FunP函数指针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函数指针。MyFun函数名是一个函数指针常量,而FunP是一个函数数指针变量,这是它们的关系。

2)但函数名调用如果都得如(*MyFun)(10)这样,那书写与读起来都是不方便和不习惯的。所以C语言的设计者们才会设计成又可允许MyFun(10)这种形式地调用(这样方便多了并与数学中的函数形式一样,不是吗?)。

3)为统一起见,FunP函数指针变量也可以FunP(10)的形式来调用。

4)赋值时,即可FunP = &MyFun形式,也可FunP = MyFun。

上述代码的写法,随便你爱怎么着!请这样理解吧!这可是有助于你对函数指针的应用喽!最后 ——

补充说明一点,在函数的声明处:

void MyFun(int); /*不能写成void (*MyFun)(int)。*/

void (*FunP)(int); /*不能写成void FunP(int)。*/

(请看注释)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楼主:
五、定义某一函数的指针类型

就像自定义数据类型一样,我们也可以先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然后再用这个类型来声明函数指针变量。

我先给你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的例子。

typedef int* PINT; /* 为int* 类型定义了一个PINT的别名*/

int main()

{

int x;

PINT px = &x; /* 与“int *px=&x;”是等价的。PINT类型其实就是int * 类型 */

*px = 10; /* px就是int*类型的变量 */

return 0;

}

根据注释,应该不难看懂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函数指针类型的定义及使用:(请与上对照!)

/* 自行包含头文件 */

void MyFun(int x); /*此处的声明也可写成:void MyFun( int )*/

typedef void (*FunType)(int); /*(★)这样只是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FunType FunP; /*然后用FunType类型来声明全局FunP变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unType FunP; /*函数指针变量当然也是可以是局部的 ,那就请在这里声明了。 */

MyFun(10);

FunP = &MyFun;

return 0;

}

void MyFun(int x)

{

printf("%d\n",x);

}

看(★)行:我来解释下

首先,在void (*FunType)(int)前加了一个typedef 。这样只是定义一个名为FunType函数指针类型,而不是一个FunType变量。

然后,“FunType FunP;”这句就如“PINT px;”一样地声明一个FunP变量。

其它相同。整个程序完成了相同的事。这样做法的好处是:

有了FunType类型后,我们就可以同样地、很方便地用FunType类型来声明多个同类型的函数指针变量了。如下:

FunType FunP2;

FunType FunP3;

六、函数指针作为某个函数的参数

既然函数指针变量是一个变量,当然也可以作为某个函数的参数来使用的。所以,你还应知道函数指针是如何作为某个函数的参数来传递使用的。

给你一个实例:

要求:我要设计一个CallMyFun函数,这个函数可以通过参数中的函数指针值不同来分别调用MyFun1、MyFun2、MyFun3这三个函数(注:这三个函数的定义格式应相同)。

实现:代码如下:

/* 自行包含头文件 */

void MyFun1(int x);

void MyFun2(int x);

void MyFun3(int x);

typedef void (*FunType)(int ); /* ②.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FunType,与①函数类型一致 */

void CallMyFun(FunType fp,int x);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allMyFun(MyFun1,10); /* ⑤. 通过CallMyFun函数分别调用三个不同的函数 */

CallMyFun(MyFun2,20);

CallMyFun(MyFun3,30);

}

void CallMyFun(FunType fp,int x) /* ③. 参数fp的类型是FunType。*/

{

fp(x);/* ④. 通过fp的指针执行传递进来的函数,注意fp所指的函数是有一个参数的。 */

}

void MyFun1(int x) /* ①. 这是个有一个参数的函数,以下两个函数也相同。 */

{

printf("函数MyFun1中输出:%d\n",x);

}

void MyFun2(int x)

{

printf("函数MyFun2中输出:%d\n",x);

}

void MyFun3(int x)

{

printf("函数MyFun3中输出:%d\n",x);

}

输出结果:看我写的注释。可按我注释的①②③④⑤顺序自行分析。

总结,以上就是我个人对函数的理解,希望可以更好的帮到学生函数的学习。

网友A:
函数学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函数和C语言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C:
函数是C程序的基本组成单位,C 语言更像符号

网友D:
函数就像积木,形状固定,哪里需要你就把它安上去

网友E:
应该跟数学里的函数概念是一样的,有变量和返回值。y=F(x),传递一个x,返回一个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