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CH32V307EVT的WCH-LINK下载程序暂用PA13,PA14两个端口不能用着普通IO吗

楼主:
沁恒的CH32V307EVT评估板在下载时用的是WCH-LINK下载程序,暂用PA13,PA14两个端口,当我把PA端口做翻转动作时,下载好程序,断开CLK,DIO,PA14,PA13不能用翻转,是怎么回事。暂用就不能用做普通IO吗

网友A(2023-03-23):
您好,若要将PA13、PA14用作普通GPIO使用,可参考下图配置,注意要开启复用时钟以及禁用SWD功能

楼主:
多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