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G455的串口空闲中断+DMA的不定长收发

楼主(2023-03-23):
     看N32G455的串口资料时,想起可以用DMA传输串口的数据;但是在DMA传输中需要先设定传输的数据长度,当串口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不是固定长度时,好像就不可以了。百度了一下关于不定长接收的例子,有看到ST的,不过没有找到国民的,在官方的BSP中也没有这个例程,最后,参考ST的不定长接收,移植了一个N32G455的不定长收发数据。上传到21ic,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方便下次自己能找到。   有写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有大神能提出修改。
原帖:https://blog.csdn.net/sudoeast/article/details/128022610

1.定义收发的数组和标志位等

2.初始化
  这里我使用的是串口1和DMA1的通道4和5;串口用空闲中断,不用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

3.中断函数
     在接收数据之前最好能对两个接收数组做初始化,这样在把接收的数据再发送出来的时候,不会发送错误(比如第一次接收10Byte,第二次接收3Byte,可能会导致第二次再发出的数据是3Byte和第一次接收的10Byte后面几位)

4.测试
     使用串口助手给MCU发送数据,MCU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送出来,可以看到是匹配的。

老哥,我试了你的例程,但是烧录后发现串口只能发送一次,用串口第二次给455发数据时候串口就没有回传了

网友A:
楼主,为啥这个函数 USART_ClrFlag 第二个参数里没有 USART_FLAG_IDLEF 我看注释说的是软件自动清除空闲标志位,还有就是我在发数据的时候,发现它接受5、6次之后就不行了,DMA中断一直进,中断位好像清除不了

网友B:
如何通过DMA实现不定长USART接收

网友C:
跟stm32的代码差不多的 。

网友D:
就是说stm32的代码和国民技术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这个函数 USART_ClrFlag 第二个参数里没有 USART_FLAG_IDLEF 我看注释说的是软件自动清除空闲标 ...

没有吗?上面我串口中断函数那里有调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stm32的代码和国民技术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的。一些寄存器的名字不同吧,还有一些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通过DMA实现不定长USART接收

上面就是呀。串口接收了不定长的数据,DMA把数据搬走,我这里会把数据再转给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其实上面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E:
可以使用超时判断的 。

网友F:
dma使用idle中断的。

网友G:
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的吗

楼主(2023-04-27):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超时判断的 。

455串口没有接收超时中断,而且我觉得空闲中断更好用

网友H:
用串口中断接收一帧数据,还是用DMA接收一帧数据,哪个效率

网友I:
在使用该方式时,需要正确配置 DMA 控制器和串口的相关参数,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和处理

网友J:
该方式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机制,在数据传输结束后触发中断,通过 DMA 控制器将数据从串口缓冲区中读出或写入内存。

网友F:
有串口空闲中断吗

网友K:
由于 DMA 可以同时读写多个字节,因此可以实现不定长数据的收发,提高了效率和速度。

网友L:
串口中断回调怎能延时

网友M:
dma串口发送和接收怎么配置

网友N:
串口空闲中断 怎么总进发送中断

网友O:
串口中断和DMA中断一起使用行么

网友P:
使用DMA自身的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Q:
用DMA串口空闲中断进行收据的接收

网友K:
如何进行多字节串口接收?

网友C:
串口如果没有接受结束判断会怎样,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R:
串口空闲中断 DMA 的不定长收发是一种串口通信方式,其中,DMA 是指直接内存访问技术,可以在不占用 CPU 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友S:
使用G455的 IDLE 空闲中断方便接收不定长的数据,使用中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T:
串口服务器接受空闲时间是长好还是短好

网友U:
串口的DMA串口传输完成中断怎么理解

网友V:
USART三种编程方式:轮询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

网友W:
通常采用DMA做USART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或通过DMA完成固定数量的不间断数据流。

网友X:
如何通过DMA来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Y(2023-07-09):
这个方法不是很保险,不能设置空闲时间,好像间隔一个字节的时间就会触发空闲中断,实际上modbus协议里,是允许超过3.5个字节的时间的。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帧数据之间间隔1个字节,你就去处理了,会出错。

网友Y:
IDLE时间不能设置是硬伤,而且太短了,分包容易错误。

网友Z:
DMA用好了,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AA:
与stm32代码是或多或少的。

网友AB:
一个串口中断回调可以延迟

网友AC(2023-10-08):
如何通过DMA实现可变长度Usart接收

网友AD:
这是否意味着STm32的代码与国家技术的代码基本相同?

网友AE:
如何配置DMA串口的收发

网友AF(2023-11-10):
可以使用timeout来确定。

网友AG:
串口空闲中断,如何始终发送中断

网友AH(2024-02-01):
你有相关的套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AI:
使用串行端口中断接收数据帧或使用DMA接收数据帧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AJ:
这种方法不错,但是有个缺点,比如对方发送的时,有可能把一较长的数据包分为多帧发送,可能每帧间隔2、3ms,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将一个数据包分多次接收,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感觉用DMA接收加一个定时器判断延时接收可靠一些。

网友AK(2024-03-02):
如何执行多字节串行端口接收?

网友AL:
如果串行端口没有接收到结束判断,会发生什么